BRUSH POLISH 区别

楼主(2016-06-30):
两词语都含“磨擦使表面光亮”的意思。
polish ,字面解释polish擦亮;磨光的意思,是代表表面抛光吗?
burnish ,字面解释brush 是用刷子刷的意思,是代表表面拉丝吗?
那是不是一个有纹路要求一个没有纹路要求啊?
做过这两种处理的铝件在喷砂本氧后还能看出来区别吗?
求有经验的大神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喷了砂, 一切就都没了

网友:
碰到这种要求,最好把要求原文贴出来
经过你的转述,就是1楼的兄弟说的,在喷砂面前,拉丝和抛光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