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主轴转动,轴承会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30):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391454

391454

网友:
合理的发热是正常的, 一般温升有要求, 不能超过多少度
不合理的发热, 可能是装配问题 轴承轴向预紧力太大 啥的,

网友A:
轴承间隙怎么调?

网友B:
转速多少

网友C:
这个机构,我怎么感觉有点问题呢。
1 )   这个轴承座加工时,很难保证同心度要求。就算保证了,加工费也会比较高。如果两端不同心,就存在转动时轴承附加不同心产生的径向负载,哪个刚性弱那个产生的热量大。
2 ) 这个轴是如何预紧的。难道是用那个锁紧套吗?如果是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受力方向  锁紧套-轴承-轴承座-轴承-轴承左边台阶-主轴传回锁紧套。看到问题了吗?这是一个闭环,如果旋转锁紧套就会将轴承,轴,轴承座都锁紧。但是轴承座,和主轴材料不同.当已经调试工况下调好轴承间隙,而使用工况下会先有温升(一定有,但会比较小),只有有温升就会存在轴承座和主轴温度不同,膨胀率不同,就会增加已经调整好的预紧力,预紧力越大,产生的热量越大,自然形成恶性循环了。但是达到一定程度会有个平衡点。

网友:
@Pascal
你比较有耐心。

网友(点评):
逛大抬爱了,那个示意图我实在无法下手,所以没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多少

10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间隙怎么调?

主轴螺母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我怎么感觉有点问题呢。
1 )   这个轴承座加工时,很难保证同心度要求。就算保证了,加工费也 ...

一、轴承座是镗床加工出来,以保证同心度。
二、轴承预紧力、游隙是靠主轴螺母调整

网友D:
负载多大,一般升温是正常的。
1、锁紧套锁太紧了
2、加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多大,一般升温是正常的。
1、锁紧套锁太紧了
2、加工问题

现在是空载,没负荷。

网友(点评):
重载轴承在空载时,因为滚子和内外圈有滑动摩擦,温升会大于加载时

网友:
轴承背对背还是面对面安装,再说了这类轴承间应加隔套。

网友E:
轴承32030之间要加一个轴套,这样主轴螺母拧紧时才不会把轴承卡死,造成转动不顺,工作时自然会发热

网友:
LZ,请上装配图;再说明一下工况,发热,有多热?这样大家才好讨论。

网友(点评):
P大,他这样用法,圆锥与双列之间,内外隔圈都必须用到。我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对称安排6排滚柱。 150内经,1000转,这样套,即便结构修正了,热量也肯定很大。

网友(点评):
逛大,我也想不通。我比较懒,想不通就不想了。

网友F:
楼主上完整装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上完整装配图

主轴高速转动发热,还有要保证主轴径向跳动为0.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32030之间要加一个轴套,这样主轴螺母拧紧时才不会把轴承卡死,造成转动不顺,工作时自然会发热

中间有隔套,如简图

网友G:
这个东西是谁设计的?楼主能确定草图没有画错?
如果没错,发热是必然的,不发热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请大侠讲解一下,为什么说发热时必然的呢

网友(点评):
请你翻轴承手册看看,查对一下这NN3030轴承到底是何种东西,就不需要我讲解了。楼主和前面跟帖的诸位,不知是对轴承型号不熟悉或者就是想当然,才会有些不着边际的分析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是谁设计的?楼主能确定草图没有画错?
如果没错,发热是必然的,不发热是不可能的。

这样结构简图

网友:
这种轴承就会温度高,我用这种轴承做旋风铣,型号忘了,轴承内径130,外径180,转速750,开机工作后,内腔主轴手能勉强放在上面(细皮嫩肉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结构简图

你这个隔圈应该是隔内圈吧,怎么都隔外圈了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

网友:
滚子磨隔套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结构简图

你重复发了这张图,看来图纸没发错,确实是设计错误了。这个NN3030是什么样的轴承?前面跟帖的社友应该是没有注意到。
从淘宝找到的:
很清楚,这是双列圆柱滚子,只能承受径向负荷的轴承。你现在的结构,轴上螺母一拧紧,会出现什么情况?圆锥滚子轴承影响不到,这NN3030的滚子前后端面却压死在轴承滚道的台阶面,不发热不可能,烧轴承也必然。
要解决也容易,按23楼社友的意见,把现在的轴承外隔圈拿掉,换成内隔圈就好了。
不知道你给出图纸上的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用,需要承受多大的负荷,居然用了两个这样的轴承,有点奢侈。如果是你设计的,能否给出计算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重复发了这张图,看来图纸没发错,确实是设计错误了。这个NN3030是什么样的轴承?前面跟帖的社友应该是 ...

不知道怎么前后滚子面压滚道了………楼主也隐身了……等了好多天了,楼主也Mei没了后续,帖子没意思了………

网友:
一般我见的都是在两组周承租之间的空间插一根气管强迫散热的

网友(2016-08-10):
楼主消失了,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我怎么感觉有点问题呢。
1 )   这个轴承座加工时,很难保证同心度要求。就算保证了,加工费也 ...

第一点的话要看整体的结构,加工上是可以保证在一定的范围内的,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结构简图这个就用深沟球轴承不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