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焊接造成的弯曲变形

楼主(2016-06-30):
加工一安全护网,框架由不锈钢矩管(40*60)焊接成,横管长度4米,立管长度2米,在焊接中间立管完成后发现上面的横管有向上弯曲现象,不知道是结构不合理还是焊接方法不当

网友A:
不锈钢焊接性能不加,可否换材料,或者换焊接方法,

网友:
焊接过程就是热胀冷缩的过程。焊接变形与冷却收缩相关,因不对称,造成内部应力不均导致变形。结构上应尽量考虑对称布置,焊接过程中工装固定限制变形,焊后如需要可矫形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焊接性能不加,可否换材料,或者换焊接方法,

是不是需要在横管和中间立管间留有余量以避免焊接弯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在横管和中间立管间留有余量以避免焊接弯曲

和余量关系不大,不锈钢属于低碳钢,焊接变形大,楼主可做个工装,或者看有没有其它方面的焊接方法,对焊接我不懂,楼主可问问焊接专家

网友:
焊后校正。必须的

网友:
使用STUAA机器人去焊接,降低顶锻压力,即可解决因顶锻压力过大造成的产品变形。
电阻点焊,包括点焊机器人焊接,顶锻压力并不是越大越好。
根据焊接电流,焊接时间,工件材质,工件厚度,软规范﹨硬规范等焊接工艺。
匹配适当的顶端压力即可。

网友:
小电流快速焊。不锈钢很容易变形,最好设计个工装。就算焊好了,焊接处也容易腐蚀或者开裂。

网友:
不锈钢刚焊接完的时候是有弯曲, 只要两端固定, 中间的顶部焊接预留足够间隙后,虽然焊接完成有变形, 一般等冷却后都能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