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圈处尺寸标注是不是多余?

楼主(2016-06-30):
如题,这个15的尺寸是不是多余,这个应该是按加工思维考虑的,大家有这样的标注习惯吗?

网友:
这个怎么会多余?

网友:
没有多余,这么标注方式说明其基准为左边的边,而不是中心线

网友A:
你没有画中心标识,当然不多余.

网友:
    不多余,又没画中心线。

网友:
看你的要求,如果是要以中心为基准两边分孔,就把15去掉  在中间加个中心线表明孔是以中心线对称加工的。
如果你就是要让他以左边为基准加工,那你的标法是正确的!

网友B:
有中心线的话,上面的10也可以省了!!

另外少标了个倒角,如果图纸说明上有就算了。

网友:
标注合理。“加工思维”也没什么不对,难道“设计思维”与“加工思维”有矛盾?

网友:
中心线有的话,对称标注很简洁的

网友:
此图这样标注没错,如果画了中心线可以省去

网友:
不多余.标注要看是否能完全定义草图!少了尺寸,就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
看像是pore画的,用ProE不知道怎么添加中心线,这个画者也可能跟我一样吧,那就只好多加一个标注了。

网友:
不多于,左边和顶边为加工基准,没有问题,有的地方安装需要中心对称,有的地方加工余量就必须放在右边

网友:
多余不多余,你删了它之后再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中心线就多余了,没有中心线就是以左边为基准加工孔;
一般有中心线,加工的时候也是将尺寸换算到一边作为基准,再加工孔。

网友:
原来看过一个网友说关于这种零件的孔标注讨论,
“从划线打眼考虑左基准确实很方便,即使按照中心线标注同时也在左侧标出15那个数,
省的钳工再计算,容易造成计算误差,即便这个15数是多预的,不符合出图规范”
我感觉多标个很好,可以加括号,贴合实际,省事,有时候钳工的计算失误也是有的。
即使工件外形尺寸有偏差,孔位整体偏一边,我一般都会提前预留安装的空间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网友:
画了中心线还要不要标注别的比如=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中心线的话,上面的10也可以省了!!

另外少标了个倒角,如果图纸说明上有就算了。

画了中心线还要不要标注别的呢,比如说50的尺寸要不要标个=50=
或者从中心线在拉条尺寸线,标到孔的距离

网友(点评):
首先图纸要能反映加工基准 如果你的基准在左边 15必须要标的 如果有中心线,意思就是加工时先打两侧然后分中,以中心为0点 分两侧去打孔。只要能明确加工基准并且无漏标尺寸,从图纸的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图纸首要反映的是设计基准,其次是工艺基准。一般图中主要是保证特征的相对位置尺寸,以左边为基准都可以

网友:
假如你的孔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这样标最好吧   如果孔分中的话 此工件在床子上加工要找两次基准(前提是孔位精度要求不高 )  如果要求高的话看你的基准了  个人愚见

网友:
假如你的孔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这样标最好吧   如果孔分中的话 此工件在床子上加工要找两次基准     如果要求高的话看你的基准了

网友(2016-08-13):
怎么会多余呢?这图的基准不是中心线呢!而是左边和顶边呢!

网友:
不多余啊,基准在左边

网友:
其实是多余的问题\(^o^)/~

网友:
如果你设计是以中心线为基准的话,那就是多余的;但现在没有画中心线,明显这尺寸是有效的定位尺寸。

网友:
没有多余,很正确。

网友:
这个不多于啊,这个尺寸标明了基准,如果没有就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画中心标识,当然不多余.

讲的对,还有加工基准的问题

网友:
楼主删掉它看看还能加工出这个孔不!
这样就知道多不多余了

网友:
没有画中心标识,当然不多余.

网友:
画中心线图示简明

网友:
有中心线就多余了

网友:
这个怎么会多余勒,有没有中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