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材料的属性怎么设置,小弟刚学习ansys

楼主(2016-06-30):
这个跟教程上的不一样啊,想要教程上让添加一个Aluminum Alloy 材料,但是单击General Meterials以后,下边的表的内容都是空的,而且左侧的Tool Box中的选项也是灰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学习这个软件,在这一步卡住了,剩下的都没法进行了......

就是图中下边的表都是空的,跟教程上不一样啊

就是图中下边的表都是空的,跟教程上不一样啊

网友A:
这些材料是要添加的,很多不是系统自带的,灰色显示没有或者不能用

网友:
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材料是要添加的,很多不是系统自带的,灰色显示没有或者不能用

但是在教程上这个材料是有的,这个教程是最基础的,而且系统中General Material下什么材料都没有........

网友:
你的是破解版?

网友:
刚看了下,确实这个材料很常见,是不是破解版的把这部分文件给丢了,你要是只是想学workbench怎么使用的话,官网上学生免费版是够用了,而且因为功能限制,算的快,省时间

网友:
嗯,知道了,多谢!对一个新手的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