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个液压缸中间的小缸是干嘛的

楼主(2016-06-30):
这个液压缸是岩石力学测试的用的,想请教一下大神看看中间那个小缸是干嘛的。

补充内容 (2016-7-1 08:39):
有人说这是缓冲的作用,可能吗?

网友A:
是不是保压用的?

网友B:
小缸补油,快速上升;大缸的油可以通过充液阀补油,到位后大缸加压口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保压用的?

大缸油源已经有保压的作用了,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缸补油,快速上升;大缸的油可以通过充液阀补油,到位后大缸加压口加压。

这个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这样缸开动速度快…

网友C:
以前我做过类似的缸,大缸主要是带动小缸到达目标位置, 小缸活塞杆中空上面装有一个注射针;  做抽吸样品用的, 我想你这个缸是不是也有类似功能,不然活塞杆没有必要做成中空的,并且端头带有螺纹.

网友:
中间小的不是液压缸吧,像是中间穿过某些物件用的结构

网友D:
是增压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过类似的缸,大缸主要是带动小缸到达目标位置, 小缸活塞杆中空上面装有一个注射针;  做抽吸样品用的 ...

可能性不大,这个是用在岩石力学测试的推力油缸,并没有吸样的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增压缸啊

大缸都已经能够满足要求了,那还要增压干嘛?

网友E:
确定中间没有装位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中间没有装位移传感器?

并没有

网友(点评):
我接触过这样的油缸,中间是装磁尺(位移传感器),高精度重载油缸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