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的模板可以更换吗?

楼主(2016-06-30):
我在出图的时候,想把以前出的工程图模板换成另外一个模板,请问可以实现吗?如何操作?

网友:
当然可以,在图纸的空白位置单击右键-属性,然后选取你要的模板,重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办法,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换,如果想批量,就用插件,国内已经开发出相应插件,180天试用的。你可以搜搜

网友(点评):
什么插件呀?能否具体点?

网友:
少量的话自己动手换,多的话有批量的,可以搜到代码自己做个二次开发

网友:
做好工程图模板,自己替换模板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