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份关于提高装配质量的表格,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6-06-30):
具体是为了减少装配的错误,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主要是将每一个产品做出一个表格,让班长依照表格检查产品是否满足要求,满足的话在条件后面打钩。   现在主要是不知道应该具体做哪些?毕竟不可能一个个步骤都写出来,这样班长也不可能检查的过来。  希望各位管理能不能给些建议?关于怎么提高装配质量的?   刚刚大学毕业,很多不懂,希望各位前辈看到给些建议!  谢谢

网友A:
从装配基准延伸,,,,,,,,关键装配尺寸标上

网友B:
可以检验根据图纸来做首检,然后在抽检吧。

网友C:
关注此贴,求高手回答

我们是做装配工艺,钳工自己装完,测量的数值写在,设备零件或者机构上,比如垂直度过差的可以追溯是哪一个零件引起的,有些修配的,要做备份卡。只是简单如此,虽然提高了装配质量,但是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装配基准延伸,,,,,,,,关键装配尺寸标上

员工们一般都是凭借经验装配,图纸只有不会了才会拿出来看,毕竟看着图纸效率还是太慢了,  还是很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验根据图纸来做首检,然后在抽检吧。

我们的是阀装配,很多都是细节错误,师傅们其实已经很熟练了,只是担心粗心出现质量问题,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此贴,求高手回答

我们是做装配工艺,钳工自己装完,测量的数值写在,设备零件或者机构上,比如垂直 ...

装配质量确实很难规范起来,要是有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和理念就好了,求大神们告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是阀装配,很多都是细节错误,师傅们其实已经很熟练了,只是担心粗心出现质量问题,   非常感谢您
 ...

其实答案已经在你手里了,不是么
找师傅问啊!
带包烟发发,客气点

把问题点总结出来
再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最后整理到表格

网友E:
流水作业 每个岗位都有详细的作业标准 作业完了关键点易错点填写自检表 做到可追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答案已经在你手里了,不是么
找师傅问啊!
带包烟发发,客气点

恩   就是很多问题很模糊,不知道怎么实施,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水作业 每个岗位都有详细的作业标准 作业完了关键点易错点填写自检表 做到可追溯

恩  谢谢

网友(2018-05-12):
还是得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