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v型块

楼主(2016-06-30):
查了很多手册,一直找不到这种v型块的标准,求遇到过的此问题的朋友能发一份标准,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调整V形块
http://www.docin.com/p-3123403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调整V形块
http://www.docin.com/p-312340399.html

应该是有那种型式的浮动v,你说的这种不是我需要的,不过仍然谢谢你

网友:
这个结构已经被支撑缸取代了

网友:
这里浮动的概念应该就是可以上下调节V型块吧

网友B:
这种结构用于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用于什么地方?

夹具中定位和夹紧

网友C:
定位和夹紧,夹紧我信,定位不太可能好实现吧。

网友:
吧后边的弹簧改成丝杆,调节加紧!

网友(点评):
谢谢层主,受教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自已订做啊?

网友(点评):
是自己做的架子。

网友:
定位夹紧

网友(2016-10-24):
引用 网友C:
定位和夹紧,夹紧我信,定位不太可能好实现吧。

有配合公差,焊接平台用的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