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 螺母如何快速装配

楼主(2016-06-30):
我一直都是用toolbox一个一个找出要的螺栓 垫圈 平垫 螺母 然后在跟孔同心,跟面重合,然后复制配合,有些装配用的螺栓很多,感觉很慢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快的方法。此外出工程图,发现弹簧垫,螺母方向不正。螺母六个面其中一面要跟视图平行?弹簧垫如何对正呢? 是不是可以不装配螺栓螺母这些,直接在工程图上简化表示。

网友:
toolbox里的标准件会自动配合的(同心+面重合),直接拖到孔位置就行

多个螺栓螺母可以用随形阵列,前提是孔是用异型孔向导一次做出的

网友A:
关于方向不正:
自动添加配合的是会少一个自由度没错
处女座就加平行吧
弹垫可以用基准面做平行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方向不正:
自动添加配合的是会少一个自由度没错
处女座就加平行吧

超级实用 我已经试过了   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