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分体针加工方式

楼主(2016-06-30):
各位技术牛,本人想请教一下,这个工件是用4mm的不锈钢棒加工的,中间U型槽2mm,两个针0.8左右

小弟现在开发这个产品,我设计的工艺1,线切割U型槽   2,打磨上下两个斜切面10°左右,打到2mm厚左右 3,砂带机磨针成型0.8的针  4,砂带机拉光

目前搞了几次就这个思路,但小批量还能混,大批量根本搞不了,所以请教一下各位是否有好的办法,这两个分体针头疼,除了砂带打磨没有好的办法啊

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楼主的思路,一直被套在砍肉磨肉上,因为楼主觉得这玩意儿是硬的。。。是不是?

你到兰州面馆吃一顿拉面,换换思路吧。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加热拔?

网友(点评):
开式冲床16吨的才一万一左右,买两台够了吧。这个工序,模具费也没多少钱。再加弯曲的小设备。剩下的,就是进微型封闭式洗车房抛光了。整套设备的纯制造成本,不到十万,设计费,那得看设计者能搞出多快的线速了。

网友(点评):
要是能搞出连续模,一个冲床也够了吧。。。

网友:
照你这样的加工办法,大家都要喝西北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思路,一直被套在砍肉磨肉上,因为楼主觉得这玩意儿是硬的。。。是不是?

你到兰州面馆吃一顿拉 ...

兄弟还望明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平时在单位看的多了,自己想的,主要现在在没有多少投资的情况下,尽量节约成本的办法

网友(点评):
不是专业的,还是劝你别自己玩。看着极其简单的设备,没搞好,能砍掉操作工的手的。赶紧外发吧。别省小钱丢大钱。

网友:
整个磨具

网友B:
两位元帅,有思路直接提个醒,楼主一定会感激的,对坛友们今后遇到同类问题也是个启发,提升论坛人气。这样回复没一点意思。

网友:
第一步线割换成冷墩可以吗,我就瞎说说

网友C:
先拍棒料,拍平后,拍缺口,拍长短,然后打磨,最后弯。
这个没有几百 几千万的量,做转机划不来。

网友:
2楼正解,长木匠,短铁匠

网友:
形状冲出来。打磨吗,跟砂子一起倒进桶里,连摇带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拍棒料,拍平后,拍缺口,拍长短,然后打磨,最后弯。
这个没有几百 几千万的量,做转机划不来。

这个方法我考虑过,也应该是最省钱的,我请教过模具师傅,拍这个缺口,模具比较容易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位元帅,有思路直接提个醒,楼主一定会感激的,对坛友们今后遇到同类问题也是个启发,提升论坛人气。这样 ...

我给别人建议,有的相对很具体,有的只是拨一拨。

没办法,我不喜欢直接把最后答案直接告诉人家。因为这会害人家的。

我只希望,通过我的或详细或模糊的建议,听者能领悟到自己没发现的学习方法或思考方式。

捡现成的,往往容易忘掉。

我只做对学习有用的交流,尽量不提供现成的。

我自己学习,也是如此。知道自己方向错了,已经很感激人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别人建议,有的相对很具体,有的只是拨一拨。

没办法,我不喜欢直接把最后答案直接告诉人家。因为 ...

真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