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加工件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6-07-01):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左侧为客户已处理的样品,右侧为我公司制作后的打样件。
      原料为已氧化铝排,加工后刀痕明显,拿去氧化后,基本无效果,氧化厂说这就是本色氧化,可是看上去什么都没变。。。各位大大,怎么才能达到客户那种表面效果?样品的表面处理是哪种方式?最好推荐几个厂家啊,常州最好不过了。

网友A:
左边样品也有刀痕,应该是经过喷细砂处理后再进行本色氧化的。常州铝合金表面处理的要么集中在遥观那里,要么在牛塘那里,一个厂区里有大大小小好几家氧化作坊,但是说实话氧化的质量都比较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样品也有刀痕,应该是经过喷细砂处理后再进行本色氧化的。常州铝合金表面处理的要么集中在遥观那里,要 ...

怎么才能盖住刀痕呢?

网友(点评):
喷砂就能遮住刀痕,如果不喷砂直接氧化的话刀痕会更明显。

网友B:
喷砂,拉丝。

网友:
氧化层厚度不足吧

网友(点评):
数控中心出来的零件,加工面还是亮亮的,不像有氧化层啊

网友:
加工件的光洁度不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同样产品的,现在最要命的是拉个人上去就能干,不讲手艺,放下锄头就是技术工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盖住刀痕呢?

的确,右边就是去本色氧化了,效果还不如不氧化

网友C:
你拿去氧化厂和他们说不要做本色氧化,做喷砂氧化银,而且喷砂要喷粗砂,80到100的砂

网友(点评):
喷粗砂,80-100的话厚度会增加多少

网友:
用喷砂表面处理也是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砂,拉丝。

喷砂还要拉丝?

网友(点评):
2选1就好。

网友:
氧化喷砂吧

网友:
做个工装车加工应该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拿去氧化厂和他们说不要做本色氧化,做喷砂氧化银,而且喷砂要喷粗砂,80到100的砂

喷砂的厚度和氧化中的化学腐蚀互补了
放在药水中泡得越久,铝被腐蚀越多,所以一般氧化工人每个环节都会看时间浸泡的

网友:
如果不能改善刀纹,那么先用砂纸打磨,然后再喷砂,最后阳极氧化,就 可以了,找个像样的工厂,会省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