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机构的整体惯量计算

楼主(2016-07-01):
阿萨德

阿萨德

如图所示的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齿条机构,怎么求总体转动惯量 总体质量m ,齿轮分度圆半径r    J(转动惯量怎么求)

网友:
只有作旋转运动的物体才必要使用转动惯量,平动的物体的运动计算涉及不到转动惯量

网友A:
直线移动部分的M当做齿轮重量就好啦。

网友:
除了转子哪儿有转动的啊

网友:
这个 建议楼主看看机械原理  最后几章 动力学部分,当量转动惯量 都是根据  能量守恒推导出来的 ,万变不离其宗。其他的运动形式都可以按照能量守恒推导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移动部分的M当做齿轮重量就好啦。

前辈,按照你的这个 算法,那就是 总质量=电机质量+那个L型槽板的质量+齿轮质量  =M  ,转动惯量是  0.5xMxJ^2?

网友:
xuec=写错了,是J=0.5xMxR^2

网友:
4楼的计算就是正确的

网友:
Hi,请问能推荐一本这样的书给我吗?有当量转动惯量的具体计算的,我刚才看了下,发现好多书都没有,我这里几本书也都没有,我的QQ:522798186,万分感谢!

网友:
找松下或者安川的电机样本,有计算方法,西门子的电机没有选过型,应该差不多,要不找个西门子的样本,样本要综合样本才有

网友(2016-08-30):
请教一下,我最近设计的和您画的结构基本一致。负载惯量怎么算?

网友(2018-04-11):
不用考虑摩擦系数吗?

网友(2019-07-10):
转动惯量1/4M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