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此这样的夹模具用设备清洗表面油漆

楼主(2016-07-01):
如图:用自动化设备如何清洗图片的模具。。。凹凸不平的,上面又粘满油漆,而且还必须用毛刷用力刷,但是铜又比较软,假如用力大,有点地方会变形,但是有的地方有没刷到。前面的是用普通毛刷的,有没更好的方式的呢。。谢谢

楼主:
前面用的这样的毛刷。。不行

楼主:
这个只能是单个刷毛刷

网友:
用火烧,将油漆烧掉,再用滚刷或者高压水冲洗

网友A:
高压水,或者用化学方法,比如弱碱溶液!

网友:
鏃嬭浆姣涘埛

网友:
用那你那个清洗的溶液改成香蕉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水,或者用化学方法,比如弱碱溶液!

昨天咨询了,高压枪必须用200kg力的,但是会打坏铜模。用超声波的,供应商说可以,而且免费给试用。但是30块一公斤 的药水,有点成本高。但是能洗很多。。。。用毛刷刷,因为面凹地不平,无效果,后期成本低但是投入比上面2个都大。。。如何抉择

网友(2018-06-11):
引用 楼主:
昨天咨询了,高压枪必须用200kg力的,但是会打坏铜模。用超声波的,供应商说可以,而且免费给试用。但是3 ...

可以试试干冰清洗工艺,不会损坏模具和设备,快速高效,可以原位清洗,无需拆卸,还能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