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的机床,系统不同对加工精度影响大吗?

楼主(2016-07-01):
单位想加台数控车,床子看好了,不过在选广数还是发那科系统上犹豫呢。想问下专家,系统不同对以后加工的精度和便捷度影响大吗?
要加工的零件结构不太复杂,以较短粗的轴为主。

网友:
那要看你加工出来的零件要求有多高,精度越高差别越大

网友:
有影响的,尤其在车斜面以及圆弧面的时候

网友:
大的螺纹   特别是大的阶梯 锥度  明显差别。  没有大螺纹 就是阶梯轴 就选国产

网友:
差别没有你想象中大

特别是坊间很多流传着广数=低端的说法,很误导人

根据我的经验,广数新的988T的系统从反应速度和圆弧插补来看,已经跟0I mate系统没差距了

网友:
就你说的活来看,广数就够用了。

网友:
现在来看选系统不光光是选系统了,因为系统不同,对应的驱动器、电机都不同,现在的广数系统应该说是很不错的,操作简便,功能丰富。现在新的总线系统应该性能更强了。个人认为你机床不是太高级的话,没必要选FAN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