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度0.05,还能保证外径公差0.006?

楼主(2016-07-01):
直线度0.05,还能保证外径公差0.006?这两者会相互影响吧?假如直线度为0.01,那外径公差怎么也打不到0.006啊!!!

网友:
形位公差是要小于尺寸公差的

网友:
这种情况如何?
单独论这两个公差,两个不互相影响;加上功能和这根销轴的加工,这样没有意义。若这里是圆跳动,肯定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两个尺寸分离的,并不一定有关,举例
1.轴线是条曲线的工件
2.锥度件

网友:
这两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
有关系。3楼和4楼综合起来看。

网友:
这零件肯定有毛病,你公差要求这么高,直线度这么低,装配时照样出问题,把相配的零件发出来看下

网友:
这是按独立原则标注的,直线度与尺寸公差相互不干涉,相互独立,有这样的标准。以前的国标中见过,尺寸公差大于位置公差大于形状公差,这几年的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提法。

网友:
YOUDAOLI$ W$ |* H. A/ B0 i4 O

网友(2016-08-25):
路过了,学习,也遇到这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