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失蜡模和压铸模呢?

楼主(2016-07-01):
给你两个模具,都是生产差不多的东西,光看模具,不看操作过程,怎么区分两种模具呢?

网友A:
不用看 问产量。。就行。。

网友(点评):
不错,如果量不高失腊法成本是要低; 但有些产品的结构压铸模具很难做出来,会用失腊法,另外表面来看失腊法要粗糙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 问产量。。就行。。

我的产品要开模具,我怕对方用便宜的模具忽悠我。我目前的产量不大,不能通过产量来判断。请问我如何判断?

网友:
失蜡模具 都是用来出蜡型的 压力不大, 所以一般都是做成铝的。
压铸模具, 你至少是压铸铝吧, 那都是要模具钢的。
钢和铝, 你能分的出来吧?

网友(2017-03-02):
失蜡制造,制造蜡胚的模具只要使用铝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7-10-11):
我没见过失蜡模,求解析一下

网友(2021-11-03):
其实压铸模跟失蜡模很好区分的,压铸模类似于注塑模,注入的是熔融金属,而注塑模注入的是高温塑料。我们再讲讲失蜡模,失蜡模他是用精密模具做蜡产品,腊模跟原始产品一摸一样,然后高温烧结除蜡,得到的空心用来浇注金属液体,冷却后就成了精密铸造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