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处理成亚黑色,耐磨耐刮

楼主(2016-07-01):
请教大神:
      现在设计一个金属压头,每秒以3Kg的力压一次铝板,压头保持在150℃工作,要求压头为亚黑色(光学成像需求,不能反光),持续高温不变色,持续24小时工作3个月不掉色,保持为亚黑色,该金属(建议热处理加硬),如何选材?如何热处理较好?表面该如何处理成黑色不掉色,不变色?

网友A:
铁氟龙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氟龙涂层

最早也是这么做的,没什么用,铁氟龙涂层很快就掉了,露出金属本色,后来查了了,铁氟龙涂层耐磨的原理是降低摩擦系数,所以不适用呀

网友B:
亚光镀镍,然后磷化发黑,得到的颜色很黑

但是耐温150℃,可能有些挑战

网友C:
渡黑色的钛

网友D:
不知QPQ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光镀镍,然后磷化发黑,得到的颜色很黑

但是耐温150℃,可能有些挑战

我也找了好多方法,其中就有锰系磷化,黑色,耐磨,但不知道耐不耐高温

网友E:
材料推荐:不锈铁或热强钢
热处理:渗氮处理或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渡黑色的钛

这个也可以试一下,不知道技术要求要怎样才能镀的好,达到预期的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推荐:不锈铁或热强钢
热处理:渗氮处理或类似

这个颜色不是黑色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颜色不是黑色的呀

方法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们公司渗氮就是灰黑色,可以凑合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可以试一下,不知道技术要求要怎样才能镀的好,达到预期的结果呢

我公司冲棒发外协镀钛,在重庆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QPQ是否可行?

刚做的深层QPQ,回来效果还不错哦,需要使用验证就知道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