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叶片自动裝件

楼主(2016-07-01):
如图所示的叶片,我们想弄成自动裝件,但是首先怎么用最快的方法让这么多的叶片能排列整齐,麻烦各位出出注意,谢谢!

网友A:
可否用视觉加蜘蛛手

网友B:
螺旋形楼梯上撒下去一盆儿这东西,到一楼,差不多应该是一个一个地下来,不会还是一大盆儿一下子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用视觉加蜘蛛手

那个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形楼梯上撒下去一盆儿这东西,到一楼,差不多应该是一个一个地下来,不会还是一大盆儿一下子下来。

我们是要一个一个排列整齐,并不是说要一个个分开

网友(点评):
不打散了,这么奇形怪状的都纠结在一起,怎么排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是要一个一个排列整齐,并不是说要一个个分开

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像螺母振动盘一样的效果,可以一个个排列出来

网友C:
哈哈,这个是液力变矩器的叶片吧?好像现在都是的手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是液力变矩器的叶片吧?好像现在都是的手工装的。

日本现在是用小型机器人裝件,但是成本太高了,我们这边无法接受

网友(点评):
楼主在哪里上班。下次我去LUK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