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撸友,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6-07-01):
各位撸,这是什么表面处理,有光泽。

网友:
镀镍,不过这个比较贵,一般情况不太用;

网友:
神马处理啊

网友A:
神马材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材料啊

铝6060

网友B:
磨后镀铬再抛磨同样能反光。

网友C:
6060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静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后镀铬再抛磨同样能反光。

镀铬后再抛磨,不就把镀层给磨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60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静待高手解答

铝合金。。。

网友:
我们有一个6061铝零件表面镀铬,表面效果比这个还要亮,你这个有可能镀的是镍

网友:
图片上看着像镀镍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6060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镀镍

网友:
镀镍,镀铬比这个亮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镀铬后再抛磨,不就把镀层给磨掉了吗

不会啊,不能用砂子抛,要用抛光带抛,油缸活塞杆就这样做的。

网友(2016-09-09):
阳极氧化

网友:
阳极氧化??

网友(2016-10-26):
如果是铝材的话应该是喷砂亮银

网友(2016-11-30):
没见过,不过看社友的回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