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T6是哪种表面处理?

楼主(2016-07-01):
图中材料为:6061-T6   表面是什么处理方法得到?谢谢

一朵娇粉嫩的花 -1 不要重复使用一个标题发不同的帖子

网友:
阳极氧化后着色。

网友A:
像硬质氧化处理

网友B:
阳极氧化着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氧化着色

电泳处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硬质氧化处理

硬质阳化+PTFE封闭处理,能得到吗这种效果吗?

网友C:
就是硬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硬质氧化

硬质氧化 试验过了,但达不到那种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质氧化 试验过了,但达不到那种效果

是不是染色了呢

网友:
氧化阳极,6061代表铝

网友:
固熔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
适用于固熔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
性能极限)的产品

网友D:
材质有可能是 7075

网友:
铝件应该阳极,然后着色

网友:
阳极氧化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染色了呢

这个工艺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着像氧化后加颜色的   硬质氧化的话应该没有这么深

网友:
查一下,铬酸阳极氧化,就是这个颜色。

网友:
T6

由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

适用于由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jX1Qu508im0XhbiMYa9h6jA70CkbbA0_4Wk5gv8AeMkKhupCJ61t8pKoRa7-Nk1

网友E:
看颜色,有点跟镍相似(无电解质沉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质有可能是 7075

恩,我们的供应商也说有可能是,他们还在做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颜色,有点跟镍相似(无电解质沉镍?)

硬质氧化+PTFE封闭可以实现吗?

网友(2017-03-16):
引用 楼主:
恩,我们的供应商也说有可能是,他们还在做验证

有验证结果了说 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们的供应商也说有可能是,他们还在做验证

光是颜色吗???还有什么功能需求没有啊

网友:
如果只是要着色的话那方便多了去啊.....得把表面的功能要求一起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