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数控机床

楼主(2016-07-01):
为什么总是越过翻转工序,直接进入下一个工序工作,而程序上一切正常,不报警

网友:
会不会翻转到位的接近开关坏了啊

网友:
既然程序上没有错误,那么就是机械上的问题啦。往往跳过的话会有一个很普遍的原因,那就是感应器一直都是默认着你已经翻转完毕的状态。也就是说,本来常开的,变成了闭合状态了。最好是在翻转的时候设置多个感应器。也就是说,两个以上条件达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翻转完毕。这样出错的几率就低了很多。这是设计时的问题。: W' q1 K. [+ R. {  w
  如果你说的是加工程序上的问题的话。那就说明是设备不识别这个指令。或者是设备把这个指令识别成别的命令了。这是因为设计机床的时候设计师把指令更改了。这个要解决的话只能看操作说明书或者是联系厂家。如果以前有过翻转,现在没有了,那可能就是设备被人更改过指令地址。或者就是翻转的那个机构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