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行,请问什么是测量工装

楼主(2016-07-01):
测量工装还有别的叫法吗

网友:
测量工装固顾名思义是测量用的吧

网友:
放置,固定被测量工件的东西吧

网友:
顾名思义测量用的工装。举个简单例子,大批量生产销轴,每根销轴卡尺测量效率慢,做一个工装,类似通规原理,检测;卡尺测量只能量外径,轴的全跳检验也可放到这个工装里。

网友:
还有个叫法是:检测治具。

网友:
通常的叫法应该是“专用检具”;即根据产品与测量工位要求专门设计的检具、量具。

网友:
就是方便 检查治具别

网友:
最近在摘自动测量小轴跳动

网友:
知道学习过圆跳动是怎么测量的吗?测量的时候就要用到测量工装啦。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