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workbench

楼主(2016-07-01):
Ansysworkbench在分析静态分析时我想得到内侧如图所示绿色线上的应力分布,现在遇到如下问题,在path拾取中,只能选择一条edge,如图

,由于内侧边界线是分段不连续的,所我想请各位前辈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个方法把内侧的不连续边界线做成一条连续edge,以便于我可以得到内侧线上的连续应力分布。

网友:
鹅,那只能是改变模型了,因为那个曲线根本不存在。所以你只能用扫描方式建模出一个很窄的扫描特征,因为很窄,比如0.01mm,这样形式上就可以当成你所谓的内侧线了

网友A:
将要选择的曲线合并成一条曲线。

网友B:
你这分析的意义何在? 弹簧最易失效的地方是  材料表面 以及端部 并圈部位。   看材料的截面上的应力分布。不要为分析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分析的意义何在? 弹簧最易失效的地方是  材料表面 以及端部 并圈部位。   看材料的截面上的应力分布。 ...

前辈,这个问题我知道,现在就是想得到数据曲线,和实际的产品问题接合,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把分析后变形了的模型生成出来。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这个方法把仿真分析后的变开形模型导出。
前辈你能帮帮我吗?真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要选择的曲线合并成一条曲线。

前辈!要是在这个模型上没有内侧曲线,我怎么可以在其以上模型上做出一条这样的曲线。谢谢前辈了,请前辈指导我一下,在这先感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