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孔标注怎么可以设置成这样

楼主(2016-07-01):
如图:M5是我的标注方式,想标成图示另外一种方式,求解!!在线等。。。。。。。

网友A:
标注的是后别选智能尺寸,选择 孔标注。

网友(点评):
选择孔标注也出不来。

网友:
在你标注尺寸文字的下面有选择深度之类的选项,自己看一下

网友(点评):
那个是手动添加的吧! 怎么自动生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的是后别选智能尺寸,选择 孔标注。

这里有个标注值选项!!!我用的孔标注就没有,并且只显示底孔尺寸4.2

网友:
看不懂了再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第二行文字弄到那个直线下面的。

网友(点评):
已解决,仍然谢谢你,因为软件安装时将标注样板路径设置错误。下面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