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保证安装的互换性

楼主(2016-07-01):
序号1位30×30×4的矩形管,序号2为壁厚为1,外径为22的钢管,序号3位国标的铜合金翻边轴套,外径20,应为这个将来和直径18的轴安装,轴有很慢的转动(也就人力去转动),这个可以这么设计吗?

网友A:
你想就用方管套圆管,圆管里面放滑动轴承?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根本没戏。看来你还没有与你要用的几种材料有实际的接触,完全在凭想象做设计。建议你带一把游标卡尺去量一量你想象的那几个材料,你会打消这个想法的。

网友B:
用圆钢管里装两个铜套不行吗

网友:
太投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就用方管套圆管,圆管里面放滑动轴承?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根本没戏。看来你还没有与你要用的几种材料有 ...

确实没具体接触过,可是看这个图中,也没想到它是怎么弄得?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圆钢管里装两个铜套不行吗

圆的没有方的好看,因为要焊成一个框。可以看我上传的事物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具体接触过,可是看这个图中,也没想到它是怎么弄得?请赐教

拐角的地方不要将方管伸到头,上下各用一块方钢将两横一竖三根方管焊成一体。退火或时效后(有必要的话),再作为一个完整的工件,在方钢上加工你要的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拐角的地方不要将方管伸到头,上下各用一块方钢将两横一竖三根方管焊成一体。退火或时效后(有必要的话) ...

您再看看,我感觉竖直的方管上下没有焊方钢呀,看不到缝

网友C:
我猜上下两块尼龙分2个部分外面我们看到的是圆片,而尼龙在方管里面的是外方内圆的,圆的部分和轴承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上下两块尼龙分2个部分外面我们看到的是圆片,而尼龙在方管里面的是外方内圆的,圆的部分和轴承配合

那这个尼龙要单独做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尼龙要单独做模具?

要看你做多少了

网友:
要看你做多少了

楼主:
就用八个。。。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工况、环境下了。一般情况下,这么粗糙的做,是不行,影响外观,门还重,轴套比塑料的更噪。

但是! 但是如果是户外重工,如矿机、石油钻机等方面用的,那你这么做就完全没问题,不光光是没问题,反而麻烦。皮实耐用即可,最好就是一个圆钢管套个圆钢,没比这个更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再看看,我感觉竖直的方管上下没有焊方钢呀,看不到缝

分两种可能讨论:1、你只是想做出相同功能和尺寸的结构,工艺结构 自主决定,那么就没必要纠结别人怎么做的,你有什么条件,擅长什么工艺,就选择什么方法。2、必须照着实物,一模一样地做,那最好把那个地方拆开看一眼,可以的话把表层的漆刮掉或用溶剂洗掉一点,看的更明白彻底一些。回到你最初的问题上去,作为工艺结构,原则上也没什么不可以之处,问题是你不了解材料,不知道你将用的材料,不论圆管还是方管,尺寸都是有偏差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拿来就用的。比较靠谱的做法是:先把方管找来,量出内壁实际尺寸,铣两个方块塞进去方块顶面边缘倒出3mm倒角,方管上,方块长度一般的地方打一个孔,方块塞进去后在开孔处塞焊,将方块固定,再在顶面沿方块倒角将方块与方管一周焊死。两端同样处理,整个框架焊完后上铣床把端面铣平,再打孔。需要注意的是,铣平面是要去掉一部分尺寸的,所以这里有个设计尺寸和工艺尺寸的关系问题,如果没人给你排工艺,你给的方管下料尺寸需要预先留出铣削尺寸。照片上的两个尼龙圈是个垫片,如果按你画的那个图,这垫片上去就废了。

网友:
感觉尼龙就是个套,尼龙里面装个铜套就行了,都不需要轴承。

网友B:
有照片为什么不把他拆下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照片为什么不把他拆下来看看呢

别的公司买的奥地利的设备。。。不是自己的,我们想仿制

网友B:
我看照片上有个黄油嘴,里面应该有轴承,我觉得可以再方管两端内焊接两块钢棒,然后再上铣床将两端加工成轴承座,安装上轴承,中间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照片上有个黄油嘴,里面应该有轴承,我觉得可以再方管两端内焊接两块钢棒,然后再上铣床将两端加工成轴 ...

确实有个油杯现在这个方管是30×30×4的,如果方管里面焊接钢棒,再选一个轴承,轴就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种可能讨论:1、你只是想做出相同功能和尺寸的结构,工艺结构 自主决定,那么就没必要纠结别人怎么做 ...

可是我的方管内面空间很小了只有22mm,即使现在换成直径16的轴也需要开一个18的孔,可是22×22的面上能开18的空吗?而且还要倒角做焊接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种可能讨论:1、你只是想做出相同功能和尺寸的结构,工艺结构 自主决定,那么就没必要纠结别人怎么做 ...

谢谢您的讲解,目前就是按你说的做的,非常感谢

网友D:
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讲解,目前就是按你说的做的,非常感谢

你至少要说其工作状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做个参考:

你太厉害了,这样铜套也不用选翻边的那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