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焊机焊出来不够牢。

楼主(2016-07-01):
家里进了一个凸焊机,用来焊叶轮的,焊出来效果不好,不够牢,想请教一下师傅!

楼主:
焊接之前是没有经过清洗处理的,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给科普一下, 什么是凸焊? 什么是凸焊机?

网友:
材料牌号,电流,压力,时间,焊接处表面状态……,焊接工艺设计就是解决这些参数的设置问题的。表面清洁是必须的,要对工件、现场进行严格的清洁管理。不够牢——这种说法说明你对焊接的认识还不够专业。正确的说法是焊接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也就是说,这个牢不牢,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可以通过规范的实验进行测试检验。不是目测,或敲一榔头看看会不会掉下来这么简单。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根据你提供的情况,不太可能得到专业的回答。

网友:
凸焊机是凸轮仿形焊接,还是点(碰)焊还是其他,求科普

网友(点评):
被焊件之一,焊接处突出一个包,与另一个被焊件接触。在两个焊件之间加压,通电……是电阻焊的一种形式。

网友:
产品表面是否干净?电极是否磨损?凸焊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
焊接工艺是一门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