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钢管一端磨削的方案评估和建议!

楼主(2016-07-01):
小弟目前在读研,遇到一个困扰的问题:将一根长30mm,直径为2mm的钢管的一端磨削加工成带孔的三菱锥形,现不考虑加工孔的部分,只考虑加工成三菱锥,如图所示。所以考虑设计这样的一个装置,:1.钢管装夹在V型槽中,钢管前端露出用以磨削加工,但因为当钢管磨削加工会发生移动或旋转,所以在钢管中端用压板压住,压板由杆连接并由液压缸驱动。2.又因为砂轮需要磨削加工钢管一端的三个面,而此时钢管需要转动1/3圆周长,所以在钢管尾端的上面用压板压住,钢管尾端下面用齿轮带动依靠摩擦力使钢管发生微小转动。说明:整个装置会装夹一定数量的钢管且钢管成圆周排布,而砂轮暂时没有画出。
困惑:1.这整个装置是否可靠,到底能否实现,没有实物可做所以没有办法验证?
           2.钢管转动1/3圆周长,大约为2mm,有没有这样的电机能够实现这么微小的位移?
           3.如果整个装置做圆周运动,砂轮在中心固定不动,那么钢管一端切出来的是平面还是包络面?
           4.因为磨削时砂轮对钢管会有切向力和径向力,怎么调整位置使压板承受更小的力,我所找到平面磨削计算公式中有很多,主要是系数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况不同),还有其中有一个参数是工件旋转速度,这里钢管发生磨削时没有转动,只有随着装置圆周移动,是不是就是这个圆周移动速度。最后计算得出磨削力感觉不是很可靠怎么办?
           5.因为只在钢管中,尾端用压板压住,长度大约各为1/3钢管长度,整个钢管会不会翘起来?
           6.因为小弟很菜,什么都不懂,希望各路大神能帮忙指正。

钢管加工目标

钢管加工目标

设计装置

设计装置

砂轮磨削钢管

砂轮磨削钢管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太不了解机械加工的现实条件。上淘宝去找一个叫“万能工具磨床”的东西,三五千块钱,分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B:
完全想当然,没一点可行性。1、装卸工件困难。
2、夹紧方式不可靠。
3、无法分度。
4、磨出面为圆锥面。

网友C:
这不是棒料吗?自动铅笔的方式夹紧是不是容易些,然后好多根自动铅笔一起旋转1/3圆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太不了解机械加工的现实条件。上淘宝去找一个叫“万能工具磨床”的东西,三五千块钱,分分钟解 ...

谢谢回复,但是我看到“万能工具磨床”加工单个,可能效率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太不了解机械加工的现实条件。上淘宝去找一个叫“万能工具磨床”的东西,三五千块钱,分分钟解 ...

谢谢回复,但是我看到“万能工具磨床”加工单个工件,可能效率不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想当然,没一点可行性。1、装卸工件困难。
2、夹紧方式不可靠。
3、无法分度。

谢谢回复,我再回去改进一下,希望下次能再帮我评价一下

网友(点评):
不用谢。你的思路是完全不懂切削加工的人才会有,没有一点可行性,改也无用。

楼主: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棒料吗?自动铅笔的方式夹紧是不是容易些,然后好多根自动铅笔一起旋转1/3圆周。

谢谢回复,自动铅笔什么夹紧原理,不是很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回去改进一下,希望下次能再帮我评价一下

不用谢。你的思路是完全不懂切削加工的人才会有,没有一点可行性,改也无用。

给你导师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网友D:
看懂了,不过太复杂,可以参考一下铅笔制造厂最后铅笔磨削的工序
在那个基础上加上一个分离接触装置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我看到“万能工具磨床”加工单个,可能效率不太高!

要效率就不该,磨洋工就是这个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自动铅笔什么夹紧原理,不是很理解

如图所示的状态下放入工件,下面的小圆环上升就夹紧了工件,然后整个自动笔选择1/3圆周就可以啊,可以好多支自动笔排成一排,一起旋转增加效率。
前提是你的表述来看你的加工精度要求不高。
BTW:我不是机械专业的,就是来凑热闹、学习的  O(∩_∩)O哈哈~

网友E:
你的效率要求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的状态下放入工件,下面的小圆环上升就夹紧了工件,然后整个自动笔选择1/3圆周就可以啊,可以好 ...

互勉哈哈,如果需要其它装置转动自动笔,那每一个自动笔只是起一个装夹作用,感觉没什么效果啊

网友(点评):
夹住后可以旋转自动笔啊,研磨一面后旋转1/3圆周,然后磨第二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你的思路是完全不懂切削加工的人才会有,没有一点可行性,改也无用。

给你导师看看,听听他 ...

导师建议,安装,夹紧和转动分开做,安装自动,夹紧人工,转动自动!并且换个方式,但脑子还是一片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懂了,不过太复杂,可以参考一下铅笔制造厂最后铅笔磨削的工序
在那个基础上加上一个分离接触装置就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效率要求多高?

那四分之一转盘上,大约有65根钢管,转盘转速差不多80mm/s,就这样边转边磨!

网友(点评):
不能解决工件的装卸,再多工位也是废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师建议,安装,夹紧和转动分开做,安装自动,夹紧人工,转动自动!并且换个方式,但脑子还是一片空白! ...

请网上查找车铣加工中心、自动车床、弹簧夹头、振动盘这样的的资料。你这个工件是典型的、可以用车铣加工中心制作的东西。
小型圆棒工件,用振动盘整理,然后排成一排进入机床主轴后端的送料装置,气动送入主轴孔被推到主轴前端的弹簧夹头内,然后气动夹紧。这样就可以加工了。
工件夹紧后,主轴不动,铣头进给切削工件。平面加工好,刀具转塔换钻削头,钻孔。
分度,三次完成。
然后,自动松开工件,送料装置自动送入第二根工件,加工好的工件被推出弹簧夹头。
机床完全是现成的,工艺也是常见和成熟的。只要稍微有点工厂实践经验,或者看过有关视频的,应该都能知道。
要制作简单的专用设备,也应该按这样的制作方法。
你这个导师也是书斋工程师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棒料吗?自动铅笔的方式夹紧是不是容易些,然后好多根自动铅笔一起旋转1/3圆周。

+1
这样效率高

网友:
其实这个三棱锥形用冷镦工艺可以一次做出来
百度“螺钉头冷镦机”,有很多资料

网友(点评):
请找本字典,查一查这个“镦”的含义如何。

网友(2017-01-19):
引用 网友B:
请网上查找车铣加工中心、自动车床、弹簧夹头、振动盘这样的的资料。你这个工件是典型的、可以用车铣加工 ...

新人报到,最先留意到彭老的贴,然后翻看了大部分彭老发的贴或者回复过的贴。真是学习啦,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希望彭老有时间多撒点“黄金”!!!

网友:
直接分度头磨吧 要转多少度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