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干摩擦

楼主(2016-07-01):
如题,立磨油缸上耳环关节轴承处一直存在干摩擦声响,加注了3#极压锂基脂,可以暂时消声,但是过了4~5个小时,又出现干摩擦声响,反复打油,干摩擦还是反复出现,求大神支招!而且,油打进去会从两边挤压出来,求大神指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关节轴承分为免维护及需要维护两种,LZ你这是哪一种?

网友:
看不懂 好专业

网友B:
间隙过大?换超高粘度润滑脂试试

网友C:
啥品牌的立磨?感觉润滑这么勉强呢。尤其是磨床,转速不会低了,润滑肯定是要可靠的。

网友(点评):
傻大笨粗的重型机械吧

网友D:
工作压力大,润滑油的粘度值再高些看看。也可以考虑浸油润滑或喷油润滑方式。

网友E: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开始有声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品牌的立磨?感觉润滑这么勉强呢。尤其是磨床,转速不会低了,润滑肯定是要可靠的。

立磨不是磨床,转速非常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过大?换超高粘度润滑脂试试

我也估计间隙大的原因,在装销轴时,安装工人打磨过销轴,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节轴承分为免维护及需要维护两种,LZ你这是哪一种?

你说的需要维护和免维护是什么意思?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这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压力大,润滑油的粘度值再高些看看。也可以考虑浸油润滑或喷油润滑方式。

压力目前还没有达到工作压力,往后还要继续加压的。您说的喷油润滑和浸油润滑没有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开始有声音的呀

在调试阶段,刚运行一天就发现有干摩擦声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品牌的立磨?感觉润滑这么勉强呢。尤其是磨床,转速不会低了,润滑肯定是要可靠的。

水泥厂粉磨线用的,预粉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需要维护和免维护是什么意思?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这是第一次

免维护关节轴承是自润滑轴承,不能加润滑脂;需要维护的关节轴承需要定期加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维护关节轴承是自润滑轴承,不能加润滑脂;需要维护的关节轴承需要定期加润滑脂。

那就是需要维护的这种了

网友(点评):
这个你得确认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是需要维护的这种了

这个是确定的,不是自润滑的,就是普通的关节轴承,现在润滑脂打进去会从两边挤出来,锁不住油

网友:
你好,这个轴承的转速高吗? 如果转速高,你加入的液体油会甩出来,加固体的油脂可以改善,但是最好轴承两侧用密封圈封住,这样油脂就不会出来,另外建议您关节轴承您可以选择自润滑的。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还有图片吗?再发几张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没事

网友:
你说的需要维护和免维护是什么意思?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这是第一次

网友:
油脂的剪切稳定性不够,可以用好一点的油脂,比如瑞安勃的Maxx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