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传动中的打滑问题,难住了.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楼主(2016-07-01):
我用pu轮通过摩擦传动,带动圆筒转动. 在圆筒表面无油的情况下运行正常.可圆筒钢板表面有防锈油时,pu轮就打滑,带不动了.大家是如何处理的?有朋友说表面贴防滑贴,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
摩擦力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稳定、不可靠,包括计算用的摩擦系数,也是通过实验在特定条件下获得的一个范围。所以,想提高驱动可靠性,或者严格管理摩擦轮的工作环境,或者放弃摩擦传动方案。

网友:
没有说清为啥表面会有油污,是不可避免吗?

网友:
把精力放在去油上面吧

网友:
摩擦传动都是不稳定的

网友:
贴图出来瞧瞧,看看楼主机构,摩擦肯定是不可靠的,

网友:
这套机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种传动方式

网友:
如果油不可避免,可否考虑改变摩擦轮及圆筒表面粗糙度?最可靠还是用齿轮或链轮传动.

楼主:
清洁油桶内部.  表面的油是钢厂出厂时的防锈油.

网友:
这个设备。学习一下

网友:
换同步齿形带

楼主:
跟传动没关系, 是传动轮与筒体之间打滑.

网友A:
拿美工刀在胶轮面上拉出斜槽?就像拖拉机轮胎?

还不够?

那,两边各一组轮上套宽点的同步带,齿面向外,底部加张紧?

反正,遇到油了,那得先想办法把它挤走呢?

然后增加这种作功点线?

楼主这个内容,就好像SUV跑什么路就该换什么轮胎一样的原理吧。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B:
可以试一下桶身上部增加一定的压力

网友:
这个表面的防锈油应该不能去掉把,不然出场会生锈吧..
目前看这个样子,能想到的就是在上方增加轮子,增加点压力(活动式的,取放滚筒时,不干涉)

说点题外话,如果做成滚筒不动,刷子动,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两头固定后用轴把桶带转可以吗?

网友C:
能不能在正上方加两个毛刷什么的,给油桶表面清洁一下,是不是效果好点!

网友:
能不能再圆筒轮面上在架一组PU轮,并且做成可以调节的,这样圆通圆周轴就分布3三个,可以想办法调整三个轮的圆筒的加紧里,在来增加摩擦力,如何?

网友:
增加一些其他的摩擦位置

网友:
动力放桶两头,一定的夹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美工刀在胶轮面上拉出斜槽?就像拖拉机轮胎?

还不够?

老帅提的第一种,我试过,车的槽,但不行。由于是pu材料,直槽不好加工。试着贴*宝上卖的防滑贴,不经用。用齿形我还没试过。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下桶身上部增加一定的压力

由于桶不是完全圆,加力后经常卡桶,没办法把上面的加压轮子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正上方加两个毛刷什么的,给油桶表面清洁一下,是不是效果好点!

毛刷是刷不掉油的。一定要用布擦。是自动生产线上的,节拍只有10秒。启动不了就没法去油。

网友(点评):
嗯,是很纠结。

网友:
可以考虑把轮子固定两边缘夹紧带动,边缘部分不用油吧,要不用个橡胶轮做个凹槽卡住两边缘

网友:
我遇见过带轮打滑,打蜡就可以了

网友:
加压的方式应该可行,如果桶体不是太圆:
1. 可以将驱动轮及压力轮放在桶的两个端面,毕竟有卷边,强度和圆度应该好很多;
2. 压力轮的压力由弹簧或者气缸提供,主要目的就是实现浮动,压力轮在径向能够随着桶的直径变化。

网友D:
pu轮和带之间怎么会有油,避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u轮和带之间怎么会有油,避不了?

钢桶表面有油.pu轮与带之间没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桶表面有油.pu轮与带之间没油.

那其他方式呢,比如两端夹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桶表面有油.pu轮与带之间没油.

看了下图片。摩擦本身就不是很靠得住,相比轮子是不是有点太小 ,纯属主观感觉!

网友:
不知道你内部清洗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非要让桶旋转,内部清洗部分旋转实现起来不是更容易?

楼主:
用硅胶轮基本上可以用了,比其它材料防滑性能强多了。

网友E:
楼主采用的是什么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采用的是什么方案呢?

用硅胶轮,硬度80,耐热3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