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关节做到0游隙到-5μ游隙,是不是只有用预压轴承的方式才可以?

楼主(2016-07-01):
只有把深沟球,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预压调整到负间隙,别的还有啥办法? 连杆转速很慢,但是受冲击和震动.

看了下THK的凸轮轴承,径向都有几丝的间隙.
负游隙的转盘轴承不算,这个太NB...
分割器内部用的凸轮轴承径向是不是无间隙的?

网友:
无厘头的话题大家没法说的
工旷你了解,我们都不了解啊
所以,看不懂

网友:
你可以先想象一些结构,再去验证。

网友A:
这种是有预力的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有预力的关节轴承

感谢!这种之前脑海闪过,但因为没有滚珠是个滑动摩擦被我否决了……但是现在想想好像是径向无间隙的,而且我转速超低,1.2秒正反转两次三十度,我再去查查资料。

网友:
低速的更应用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有预力的关节轴承

老厮大侠再请教下,现在有两种鱼眼轴承给我选,一种是上海永星的(没有注油孔,之前用过外观很精美),一种是亚德客的(有注油孔),两种哪种耐用点,间隙小点?

网友(点评):
有预力之nos鱼眼无注油孔,金属间以铁弗龙片衬里相隔,pos铜衬款才有注油孔但无预力

网友(2016-12-09):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点评):
目前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