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Pa的水介质动密封应该选O型圈还是盘根密封啊?

楼主(2016-07-01):
如题  是想设计在阀门上的,介质是水,工作压力是0.2MPa,是传动轴和壳体之间的密封。查手册得到这两种都可以用。但是说盘根密封每小时会有10--1000ml的泄漏量。阀门多用盘根密封?   不知道这两种的寿命如何啊。O型圈比盘根好更换是这样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直径小的用O型圈,直径大的用盘根

网友:
个人感觉都可以,没差多少,等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小的用O型圈,直径大的用盘根

直径顶多也就五六十   那就是两种都可以了。不晓得哪个寿命长?

网友:
盘根只是听说过
实际没见人用过
O型圈 没问题了
不过 密封水的话 密封面必须要防锈锈 而且要有一定的光洁度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人家,很多水泵、阀门密封都用盘根的,密封压力也挺高的。当然,O型圈也是没问题的,就是要求的配合面粗糙度要比较高。

网友(点评):
我是在说我的情况 ,盘根我确实没见过,而且如果不会用这东西的话,很容易出问题,这东西密封应该是靠大的压缩量吧,如果用O型圈,其实就是用Q235表面1.6-3.2的粗糙度也能密封住0.4MKPA的水,只不过用一段时间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