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的问题--普及贴

楼主(2016-07-02):
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问题,现在只能一个礼拜左右来论坛一次

今天看论坛碰到一些评论,觉得需要普及一下喷砂的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我在工作中也碰到横多西

我们喷砂,不是把砂喷附着到工件上,只是利用不同材质,不同粒径的砂撞击工件表面,使工件表面或者不同形状,不同大小的凹坑,这样使工件表面或者一定的装饰效果,同时喷砂能使工件表面残留的一些氧化皮,油污,轻微的碰划伤,加工刀纹等等不良现象消除,

而不是某些不太了解喷砂工艺的兄弟所说的,砂附着在工件上形成砂感,实际上,喷砂完成后是需要清洗的,以避免沙粒,以及产生的粉尘残留在工件上,而这些砂砾和粉尘残留会造成工件表面吸水,从而让工件很快的生锈

这一点,在设计喷砂参数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的工件材质,避免使用部分类型的砂,以免相互材质干扰造成腐蚀(有后处理的会更好一些)

借用的同事的笔记本,没有写的很详细,仅仅作为普及贴,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点

增补一些:

1.不同材质用什么砂,这个没有定式,常见的砂其实基本上也就是金刚砂(如碳化硅等等),铁砂,钢砂,玻璃砂,锆砂等等,不过一般不建议不锈钢喷铁砂或者钢砂,原理自己想,哈哈,其实,如果不锈钢喷铁砂后,用酸洗钝化流程,那么也是没问题的,同样,原理自己去想

2.至于水喷砂这些接触不多,喷镁合金用过,没有深入,不做介绍

网友A:
楼主,最好举个例子,比如喷铝合金需要什么材质的砂砾?多少目?喷出来的效果如何检验合格?跟不锈钢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图文结合

网友:
楼主说的还是云里雾里

网友B:
防腐也需要喷砂,等级为Sa2.5
喷砂后及时刷涂底漆,然后中漆、面漆,防腐就完成了

网友(点评):
仅仅说喷砂而已,呵呵

网友:
喷砂石改善工件表明性能!

网友:
也可以喷砂与水的混合物,用离心泵。工件如果是平板,可用水平自动线,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举个例子,比如喷铝合金需要什么材质的砂砾?多少目?喷出来的效果如何检验合格?跟不锈钢有什么 ...

其实不好说,喷铝合金其实什么砂都可以,这个基本上是根据质感要求来选择的

例如,苹果的笔记本是用铁砂,手机使用锆砂,而我们也常用玻璃砂来喷铝合金

喷砂检验其实很多时候一个看粗糙度,这个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最重要的还是目视,看均匀度,看表面砂感粗细,看砂感深浅

然后喷砂效果很多时候还是要靠后制程验证实际,很多时候喷砂看起来是把瑕疵盖住了,表面效果很好,但是清洗或者后面的表面处理如阳极,又会显示出瑕疵,这个就需要做DOE来验证喷砂参数,不多说

至于不锈钢,也是类似,喷砂,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腐也需要喷砂,等级为Sa2.5
喷砂后及时刷涂底漆,然后中漆、面漆,防腐就完成了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好说,喷铝合金其实什么砂都可以,这个基本上是根据质感要求来选择的

例如,苹果的笔记本是用铁 ...

楼主,目视怎么评判的,设计者说可以通过,检验测试人员说不行,争执不下要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目视怎么评判的,设计者说可以通过,检验测试人员说不行,争执不下要咋办?

有裁定啊

QC,QE,RD,客户的SQE,RD,ID,最终裁决肯定是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裁定啊

QC,QE,RD,客户的SQE,RD,ID,最终裁决肯定是ID

还是人为裁定啊,也是,ID来最终把关。多谢楼主,以后有问题想你多请教,谢谢

网友(2016-10-20):
新人前来学习,感谢大家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