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批量改文件属性,求助

楼主(2016-07-02):
各位SW高手 大神来帮忙啊,如何才能实现 批量更改 SW属性,零件和工程图的属性这样的话系列设计的产品工作量大大减少了,不用重复画图了,呵呵。

网友:
http://www.3dportal.cn/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2760
普通宏命令或高级宏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是零件、装配体、工程图的自定义属性吗?
可以做属性模板 -- 打开后零件后 -- 调出设置好的模板 -- 根据需要修改 -- 点应用即可!

网友(点评):
对的,主要是改图号

网友A:
修改后应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后应用就行

问题是,你这种方法是一次一个;我需要批量更改,大批量的更改;
寂静天花板提供的方法可以试验 一下,就是太麻烦

网友B:
用插件更改,有个叫《金枪手》的插件还算可以,比较好用!

网友(点评):
可以改图纸 里 代号,或者 图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插件更改,有个叫《金枪手》的插件还算可以,比较好用!

网友:
不好用吗?

网友(点评):
我需要改属性里的图号, 属性自定义里边的

网友C:
建議舉個實例,把需求說明白!

网友(点评):
举过例子啊,奇怪啊,举得例子帖子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舉個實例,把需求說明白!

比如这套图纸的  代号:TEST990-01-*,TEST990-02-*,TEST990-03-*,
我现在 想把: TEST990 全部换成: ABC123-01-*,ABC123-02-*,ABC123-03-*
不知道您理解了没有?
若文字看着 不太懂,通过百度或者google 把文字换成简体
If you can't read chinese simply word; You can translate it from simply to tradition by "baidu" or "google" n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这套图纸的  代号:TEST990-01-*,TEST990-02-*,TEST990-03-*,
我现在 想把: TEST990 全部换成: ...

1. 簡体字看懂
2. 存放图纸的路徑在何處?

3. 所謂图纸是零件图?

4. 代号:TEST990-01-*,  改成 TEST990-01-*,也就是僅變動左邊第一個 " - " 符號之代碼就是.

5. 想法是用宏處理,但就是要知道零件图存放的位置,同個裝配体之零件图是存放不在同個路徑,處理就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簡体字看懂
2. 存放图纸的路徑在何處?

零件和装配图都有
图纸存放在 E或F 盘;*号表示图号省略,*号代表许多不同的数值;不详细写了;
能批量更改 属性里的图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簡体字看懂
2. 存放图纸的路徑在何處?

零件 装配存放在同一路径,工程图存放在另一个路径(跟零件,工程图 在一个目录下的不同子目录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簡体字看懂
2. 存放图纸的路徑在何處?

做了个宏文件(只针对零件,装配件要自己调整代码)。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点评):
我用在SW2014SP5,其他版本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装配的搞好了吗?零件和装配体不通用吗?

网友:
可是你属性改了文件名怎么办?文件名也可以批量改掉么?

网友(点评):
文件名可以用 金枪手等等,好多办法

网友E:
点击开始,SW工具里有个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的工具可以批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击开始,SW工具里有个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的工具可以批量改

知道这个,现在需要批量改 图号,零件和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了个宏文件(只针对零件,装配件要自己调整代码)。

贴个图吧。

网友(点评):
谢谢啊,麻烦,想法子 把装配体的也弄出来,呵呵

网友F:
如果上ERP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 ERP最少十多万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上ERP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好人做到家吧,零件组件通用!

网友(2019-07-17):
我这怎么提示编译错误: 缺少:类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