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高压的旋转密封

楼主(2016-07-02):
因设计需要,我需要耐高压的旋转密封(原来用骨架油封,不耐高压),所耐压力1~2MPa。哪位有?或有这方面资料、信息,请联系我:13303132557郑先生。也欢迎各位大神共同探讨!

网友:
公司让我最近做的阀门,介质是水,压力0.2兆帕  打算就用盘根就行了。   1-2兆帕密封圈不行吗

网友:
泄漏量要求有吗?

网友:
可以直接参考水泵的机械密封

网友:
磁流体密封

网友:
磁流体密封装置是由不导磁座、轴承、磁极、永久磁铁、导磁轴、磁流体组成,在均匀稳定磁场的作用下,使磁流体充满于设定的空间内,建立起多级“O型密封圈”,从而达到密封的效果;每级密封圈一般可以承受大于0.15~0.2个大气压的压差。总承压为各级压差之和,一般设计为2.5个大气压,总体耐压随液态“O”形圈的级数增加而增加。被世界各国广泛公认的“零泄漏”动密封先进技术。------百度百科

楼主:
不能泄露呀!

楼主:
磁流体密封装置,体积大不大?成本高不高?

楼主:
我看了,机械密封还差不多,可以实现,它就是将旋转密封转化为平面密封了。

网友:
机械回转密封,有标准件

网友:
结构好办,都很公开,难度应该在材料选择上

楼主:
是指机械密封吗?

网友:
既然之前选择的是骨架油封,那么你的空间应该是有限的,机封虽然能满足但你空间不大。推介试试PTFE的轴封。但你说的不能泄露,任何密封都不可能不泄露,只是要求的泄漏等级不同罢了,选择合适的密封,需要知道温度、转速、压力、介质、成本控制等等。

楼主:
PTFE的轴封是什么样的油封?介绍介绍

楼主:
耐高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TFE的轴封是什么样的油封?介绍介绍

这种轴封耐压比橡胶的骨架油封要好一点,有金属外壳和改性PTFE组成。

楼主:
jie0921你好!有这方面的资料(包括产品介绍、应用、选型、规格尺寸等)给我发点,邮箱datangman2006@163.com,谢谢!

网友(2016-09-20):
这不叫高压,和线速度  介质  使用温度有关   最简单的考虑国标3452的o型圈径向密封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严苛工况、复杂、困难密封,可以沟通沟通 。 我的QQ: 1053419233

网友(2017-07-26):
建议试一下弹簧储能密封

网友(2018-06-21):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因设备老化机械密封泄漏,轴偏摆幅度大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