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在SW中如何打螺丝孔?(我已经在sw中画了图但效果不是我要的效果)

楼主(2016-07-02):
如图所示,为什么最上方会没有穿透?

网友:
这是你画螺丝孔时,建的基准面不对,在其成型方向的反方向有其他特征就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你的基准点在曲面之下,能透才怪呢。

网友:
底子太薄
好好练练基本功 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
在零件上方建个基准面 从基准面上画草图 然后打孔。

网友:
  基准面不对

网友:
画的不对,再说生产也不能这样去打螺丝啊

网友A:
鼓励鼓励,凭着这股不耻下问的精神,一定会成为大师。

楼主:
对的.我就是要这种效果

楼主:
我想问一下基准面的选择?请看我的图能够打穿了但是效果还是有问题!?

网友(2019-07-20):
引用 网友A:
鼓励鼓励,凭着这股不耻下问的精神,一定会成为大师。

大侠,不耻下问,用词不对吧

网友(2019-12-05):
画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