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让做一台调节水流量的阀门组合,我是这么认为的,大家看对不对啊。

楼主(2016-07-02):
使用条件0.2兆帕,直径为600mm的水管道。要求是能电动调节水的流量,密封好不漏失。
我上个公司是给炼化厂做挡板阀,蝶阀的,介质是气体,压力也差不多就是零点几兆帕。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调节流量就用蝶阀,阀杆的密封就用软填料,执行结构用电动执行机构(有那种有反馈信号的),为了方便检修要给这个蝶阀前面加一个切断流量的阀门,这个阀门想选闸阀,最好能气动快速关闭。但是看网上的闸阀尺寸好像也就到dn500,做600的很难吗?闸阀和蝶阀做成一个整体式。我们打算自己设计自家加工。蝶阀就打算做成附图的这种样子,闸板阀现在还没有头绪,哪位大神给我出出主意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推荐一种仅供参考,以前见过的结构,不是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种仅供参考,以前见过的结构,不是组合!

通过水滴装的阀芯轴向移动改变流量?  向右移动流量变大 向左变小?

网友(点评):
还能关闭

网友:
我这样想的,类似于针管那种结构,通过步进电机(气缸也可以,不过精度差点)精密控制形程,密封用o型圈,直径确定了,行程有了,流量也就知道了

补充内容 (2016-7-3 22:37):
如果要检测的话,可以加限位开关,比如是100mm,电机从0到100mm,表示一个开度,0代表的是0开度,100mm代表的是100开度,电机走到100mm,碰到限位开关,停止,这个是最大开度,通过控制阀开度,精确控制流量

补充内容 (2016-7-4 13:38):
我这个是不需要蝶阀的,需要蝶阀的话,就不需要O型圈密封了,单独靠这个来控制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用简单的控制就可以得到需要的结果了——比如伺服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绝对行不通的,蝶阀无法精确控制流量,工程中多是用柱塞节流来实现精确调流量。

网友B:
既然是检修用,干吗要气动的?

网友:
闸阀的开度和流量不是线性的
但是我觉得仍然可以用。
建议加个涡轮沃杆机构,缩小电机功率

网友C:
(闸阀和蝶阀做成一个整体式)---做成整体的目的是什么?安装空间要求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种仅供参考,以前见过的结构,不是组合!

我认为这个是最佳方案

网友D:
DN600的闸阀很常见啊,用手动就行,常态打开,需要时手动关闭即可。但是蝶阀调节性能并不好,很容易就打到全开了,如果非要当调节阀用,装一个角行程的执行机构就行,带扭矩保护和行程保护,很方便实现自动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闸阀和蝶阀做成一个整体式)---做成整体的目的是什么?安装空间要求还是?

主要是用来调节流量  领导说更换密封的时候可以把前面的闸阀关掉,做成整体一起卖出去。当时还说做出来的样子,要让外人看不出来是个阀。
有点故弄玄虚的意思啊。哈哈。我想人家管路本来就有闸阀啊应该,他们其他的阀门也需要修啊。为了检修自己加个阀门 好像有些擅自主张啊。

网友(点评):
我想人家管路本来就有闸阀啊应该----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N600的闸阀很常见啊,用手动就行,常态打开,需要时手动关闭即可。但是蝶阀调节性能并不好,很容易就打到 ...

我们以前公司给炼化厂 做烟气的阀门就那样  。有气动的 有电动 还有液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水滴装的阀芯轴向移动改变流量?  向右移动流量变大 向左变小?

这个尺寸 不晓得能不能做到直径六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检修用,干吗要气动的?

气动是为了快速,减少劳动力

网友:
调流调压阀再加个维修闸阀。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要比较准的调节流量用隔膜阀,不过你这个太大了。

网友:
数控机床 shukongxichangjia.com

网友E:
有一种电动球阀,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说的自动控制流量,如果可以的话,原理应该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来调节流量  领导说更换密封的时候可以把前面的闸阀关掉,做成整体一起卖出去。当时还说做出来的 ...

领导有时候只会想象,前面的闸阀轻易不动作,需要动作的时候,闸板滑动部分早让水里的杂物给糊满了,早生产上阀看似很平常的问题,其实问题特别多,就拿水泵出口说,一般开1备1或者开2备1,水泵出问题需要检修,阀门关不严,只能拖到大检修,然后阀门再加阀门,最前阀门不做调节,只是修泵做隔断,需要修泵的时候,这个阀不经常动作,用他的时候,动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电动球阀,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楼主说的自动控制流量,如果可以的话,原理应该是类似的

直径600的电动球阀,估计价格太高,没有几个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径600的电动球阀,估计价格太高,没有几个厂用。

价格确实很高,但是国产的水平又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种仅供参考,以前见过的结构,不是组合!

气缸用的节流阀

网友:
电磁比例阀不是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DN600的闸阀很常见啊,用手动就行,常态打开,需要时手动关闭即可。但是蝶阀调节性能并不好,很容易就打到 ...

我认为这个是最佳方案

网友:
把你这个装上试一试

网友:
大道至简

网友:
这阀这东西应该现在的产品吧;关键是怎样控制流量,是根据什么要求控制流量,信号从哪里反馈回来,通过什么控制,等等。

网友(2017-01-13):
V型球阀可以控制介质流量为直线型:
至于前端的切断阀,球阀、蝶阀、截止阀都可以实现!

网友:
顶一下,代表我来过!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