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防腐

楼主(2016-07-0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们公司主要做散热片,现在工艺是加工半成品后内腔电泳,然后在将盖子焊接上,这样就造成了焊接处表面处理破坏,不起作用,请问大侠们友们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要么不要用焊接,要么直接用防腐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不要用焊接,要么直接用防腐材料。。。

现在防腐材料成本太高,不焊接的话又怕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