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负载22公斤的气爪

楼主(2016-07-02):
要做一个车床加工轴类零件的自动上下料机械手,棒料直径90mm,重22公斤左右。
请各位大能帮忙推荐一款抓取的气爪,先谢过

网友A:
真敢想。。。拎过去的时候,气路坏了,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气路坏了零件也不会掉下来的,因为气体加压才是打开气爪,不通气时是靠弹簧储能锁死卡爪的。除非是撑内圆的。

网友(点评):
按普通钢材来说,9公分的直径,44公分左右的长度,那得用多强的弹簧来保持?除了重量的夹持力,还有重心偏移带来的材料本身的扭力。。。慢慢来,怎么玩都好解决。想快?那事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敢想。。。拎过去的时候,气路坏了,会是什么情况?

所以不自信啊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实现机械手抓取?请指教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而是想方案前有没有做相关方面技术的调查和恶补相关知识。本网站,就起码有两三个相关机构的图片和视频动画。别问我在哪里。自己去找。

网友(点评):
找需要的知识,本身就是天大的学习过程。急着挣钱?真的没法帮你,。我承担不起。

网友:
22公斤有些重啊

网友:
貌似没见过这么大的气爪,还是自己设计吧

网友:
气缸+弹簧平衡器并联方式, 断气也不会掉了,就是不能用了

网友:
用助力手做半自动化吧………

网友:
这么重 ,搞个机械式的,有自锁功能的

网友B:
150-5158-2356
你打他电话,雄克销售工程师
重量不是问题,问题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5158-2356
你打他电话,雄克销售工程师
重量不是问题,问题是钱

雄克的不用问了,老板说了消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敢想。。。拎过去的时候,气路坏了,会是什么情况?

我做这个是个新手,最近也是铆劲在学,就怕花了公司的钱,又没做成

网友B:
其实,你用普通气缸也可以的,只是个开合功能,用直线导轨做导向

网友:
SMC肘型气爪,楼主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这个是个新手,最近也是铆劲在学,就怕花了公司的钱,又没做成

最近的解决办法:

到好点的五金工具店买下面图中的钳子,按需修改尺寸,动作就可以用气缸了吧。
断电点去,也不会掉下来了吧。

夹持力不能依靠气压油压或磁力,那只能走机械式了。

越拎越紧、越重越紧的夹具机构身边也不少的吧。

再简单的?拔刺儿用的镊子知道吧?不用的时候怎么办?

弄个套子往下一撸,镊子就夹得死死的。。。
套子往上一撸,镊子就张开了。。。

网友:
SMC这款MHS2-63应该够用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问题,我以前夹持汽车轮毂比这个还重我都做多。气缸配合齿轮齿条,做一个复合夹爪就可以了,也可以买PHD的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用普通气缸也可以的,只是个开合功能,用直线导轨做导向

桁架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