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绞龙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6-07-03):
在车床上拉制了一个螺旋绞龙。外径500,内径88,螺距120,螺旋片厚2。拉制出来的绞龙是喇叭型,很不理想,螺距也比设计的小。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如何才能做好这种绞龙?

网友A:
下料用 sw展开计算了吗? 另外 车床上如何拉出来绞龙?上传个图片学习下? 是参照 害怕伏枥 老师的相片了吗?

网友:
量大上某宝,,,,,

网友B:
我在群里发过一个东西,输入所需外径和内径,壁厚螺距,材质,自己就出来下料尺寸了。在车床上不好拉,把铁圈都焊好,套轴上,一拉就行。一边拉一边敲打。

网友(点评):
钣金高手,链接在发送一遍,谢谢啦

网友: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料用 sw展开计算了吗? 另外 车床上如何拉出来绞龙?上传个图片学习下? 是参照 害怕伏枥 老师的相片了吗 ...

是用SW展开的,我厂里的电脑无法上网,无法传递图片!我利用车床做的绞龙很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群里发过一个东西,输入所需外径和内径,壁厚螺距,材质,自己就出来下料尺寸了。在车床上不好拉,把铁 ...

能发个图片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片吗?谢谢!

我的QQ775939914

网友:
用SW怎么画绞龙啊

楼主:
分别做内外圆的螺旋线,再分别转化成3D曲线,然后利用钣金的放样折弯

网友:
有个螺旋展开软件,按要求输入数据,就可以处理叶片的尺寸,制作方法跟楼上的一样,套在轴上拉、砸、焊。

网友:
做这个东西还需要公式或软件?
明白展开原理,任何时候要用,自己鼓捣出来不更方便些?

网友:
我们是把螺旋片加工好,焊接后,穿上芯轴,用行车拉的,边拉边敲

网友:
金林钣金展开软件,留一个在电脑有些用。

网友(2017-10-14):
引用 楼主:
分别做内外圆的螺旋线,再分别转化成3D曲线,然后利用钣金的放样折弯

网友:
外径500,内径才88,叶片还薄,这个不好弄吧,要用专业的设备做或者模具才行,不然做出来都是扭的

网友(2021-09-10):
钣金  扫面   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