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换油的问题

楼主(2016-07-03):
我们的空压机很早以前的,最近我换油,实现问了一下朋友,他说普通的润滑油就可以了,今天另外一个朋友说,要加专用油,我擦,我空压机的这个厂家根本到百度不到啊,卧槽,,求救。。。

楼主:
在线等。。急!!!!!!!!!!!!

楼主:
下面油口原来是塑料的被我拧断了,没办法就用几个接头代替了,这二个不是重点,别问了。。

网友:
要用专用的润滑油,有说明书的话可查下,一般换油,相关的过滤器都要换。

网友:
用专用空气压缩机油,另外加油口改铜管加向下弯曲。

网友:
当然专用油,耐高温防氧化抗磨,最好去店家,会推荐

网友:
要用专用的润滑油,有说明书的话可查下

网友:
有那种活塞式 空压机专用润滑油

网友(2018-08-07):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买一分钱的货,想要达到一毛钱的效果是不可能的。

你要考虑清楚,你是想只是简单的换个油,还是想它寿命长些,故障率小些

空压机售后、租赁、维修————18602966459(微信同号)

Q: 2635396995

“ 开山 ”  品牌各系列,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