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一面两孔定位法能用在垂直面内吗?

楼主(2016-07-03):
如题

网友:
车床就是,尤其用花盘夹异型工件的时候。试想,如果在太空中放台机床,水平面、垂直面还有意义吗?如果工件不大,重力对工件装夹的影响可以忽略的话,任何方向的基准面都可以考虑,重要的是切削力的方向。如果工件很大,似乎没有机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注塑机定模板是一面四孔的。呵呵。可以用圆锥销穿螺栓固定。

网友(点评):
我们的加工模具也都是四个定位销导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塑机定模板是一面四孔的。呵呵。可以用圆锥销穿螺栓固定。

一面四孔?过定位太多了吧?有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注塑机不是机加工啊,机加工有干涉在定位销上没法落下去啊,注塑机不会不停的装下模板啊,过定位有时候反而会平均误差啊

网友:
你工件有多大啊

网友:
一面两孔(一面两销),只是个定位  ,还有个夹紧你忘了吗?

夹紧了,是不分上下左右的。

网友(2016-08-19):
什么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