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经常自动断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6-07-03):
购买的一台铣床,经常在加工的时候  尤其是吃的多时,就出现跳电现象。
刚开始以为电压不稳,已经配备了稳压器,但这种情况还是出现

请教高手,有遇到此类问题的亲吗?如何解决和排除 谢谢

网友A:
吃得多? 是不是热继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得多? 是不是热继跳了...

有这个可能的,热继可以调节吗?谢谢

网友(点评):
那个小箭头是可以调节的...你要考虑好啊 调了可能不是跳电 可能就是烧电机了...

网友(点评):
慎重调节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的,热继可以调节吗?谢谢

恩恩,谢谢你。用铣刀 铣键槽,应该没有 工艺可改动,明天我看下调节的地方,找到问题所在,谢谢大侠!

网友:
保护了估计

楼主:
哪个是热继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你。用铣刀 铣键槽,应该没有 工艺可改动,明天我看下调节的地方,找到问题所在,谢谢大侠!:l ...

热继器是哪个位置?

网友:
对于不懂电的人,尽量不给支电的招,不安全。 自动断电要知道是哪个跳闸了。看半天也没有看到热继电器。

网友:
还真没看到……就看到三接触器一p空开端子一个变压器……

网友:
深重调节啊

网友:
也可能  操作回路  线头震动松动。

楼主:
谢谢大侠们,厂家同意补寄功率大的开关,他们说他们的开关功率小  才会跳电

网友(2016-09-22):
不懂帮忙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