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底孔内椎体怎么加工?

楼主(2016-07-04):
首先,只需要几个,材质不锈钢304或铝合金。铸造是不可能了吧。自己做个腔壳,把铝合金饭盒熔化了倒进去也不是不可能。。。
15度这里,因为还在设计阶段,可能还需要修改(10~20度范围内)。研磨专用刀具???图纸改一下磨一次刀?
关键是底部孔只有2~3m直径。车床,我是没那本事了。

问了几家,泄气了。
干脆自己再琢磨。

今天,拿普通的快走丝线切割机,硬给搞出来了。

这个,还有别的加工方法吗?

谢谢!

网友:
我们都是车的 比你这个长点 最小好像1.5 也都是椎体 304  1.6

网友(点评):
车的话,得用什么样的刀啊?自己磨刀试过。前端太尖了?我脾气太急?刀尖总断。。。

网友:
而且 你这个好加工呢 至少前面还有个1.5的长度 直台

网友:
用途决定材料,决定工艺。这东西,如果只需要外形,我拿钻头钻?砂纸磨行吗?

网友(点评):
铝合金,只能用在功能机样机上,量产设备上,就用不锈钢304。粗糙度没要求,表面反而想要喷砂效果。目前,线切割,图中规格,包括架设调试,大概一个小时。。。

网友A:
车床开粗,用成型钻头钻,这样技术难度较低,技术好直接车出来就OK。放电加工也是个方法,不过成本太高,有点舍本逐末了。。。

网友(点评):
成型钻头,晚上一搜索一大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挺好。

网友(点评):
玩儿普车,我觉得会磨刀,才是会开普车。我是磨不出来了。外面卖的成型钻就免了吧。我还在开发阶段。定型了,我都可以免费拿到所需要的成型钻。

网友:
用铝合金材质,外加一把锥度钻头可以出大致轮廓,要精度就再铰一次试试

网友:
在紫铜T2及无氧铜材质TU1做过锥度36°,直孔0.3mm的喷嘴,铝合金材质比无氧铜应该更好切削,但是304不锈钢会稍微困难一点,采用的是瓦尔特的钻头加锥度铣刀的办法车出来的。我那内壁要求0.4的粗糙度,最后还挤了一下。

网友B:
慢走丝线切割

网友(点评):
丝可以成角度的床子吧?

网友:
这么长的没车过,车过10MM深的304,刀路走斜线。

网友:
量大-成型钻头

网友(点评):
问题是还在开发阶段。。。一次就一个。。。弄不好上午拿回来,下午就想改角度了。

网友(点评):
弄个电极,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开粗,用成型钻头钻,这样技术难度较低,技术好直接车出来就OK。放电加工也是个方法,不过成本太高,有 ...

锥铣刀直接成型

网友:
磨刀机上磨锥度铣刀
手工开4刃或者3刃
跟中心钻一样
2个的孔单独钻
车车、铣床——铣床优先考虑

网友(点评):
磨刀机,多么怀念啊。。。现在这边,出去找了一大圈,竟没看见有磨刀机的。。。

网友C:
线割怎么割呀,我记得线割单边角度没这么大吧!还有你那1.5的直臂也不要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本身的小锥度,只能用于模具拔模角用的吧。角度大了,圆孔就变成类似椭圆了。。。我是自己加点机构,骗着线切割机切出来的。。。

网友:
就几件不管工艺啦,能做出来就可以了,想那么多浪费时间

网友:
看来楼主这个件报价加工费也高不到那去,如果工艺
太复杂就没有利润空间了,
图个量的话,可以试试我的方法如何,
1、定制成型钻头,控制深度及同轴度,
2、用弹性夹头,上数控车分粗、精加工,(精车留量单边0.1mm-0.2mm之间,)留量不宜过多哦,确保尺寸及内锥面粗糙度一致性好。

网友(点评):
非标件加工,我从来不问,能在时间内做好就做。我一直要的是时间。交货时说是多少钱,从没看过价。。。所以,跟价格,压根儿就没啥关系。。。

网友:
车床我完全可以搞出来很简单  我就是整天和这类产品打交道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回复。

开发阶段,因为时间关系,外地不可能,本地没人做。

还是自己给快走丝线切割机加了点东西解决了。

量产后(量产了也就几十个。。。)还是用成型钻了事儿了。

再次感谢!

网友:
放点余量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割怎么割呀,我记得线割单边角度没这么大吧!还有你那1.5的直臂也不要了

很好奇您那个骗机床的机构,能不能上个图片露露。

网友(点评):
我也是从假四轴雕铣机的理论偷过来概念的。线切割机以为自己在切直线。可我加了齿轮齿条,直线运动变旋转运动。

网友D:
求 线切割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 线切割机构?

上梁(上导轮支座?)上固定齿轮,移动台上固定齿条。

齿轮轴和工件旋转轴之间加入万向节等软性联轴机构,以便调节角度。。。

完了。

网友:
楼主牛逼,又学了一招

网友(点评):
不是牛,是被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线切割

小角度可以的

网友:
直接钻头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