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机构可以体现出捶打动作效果

楼主(2016-07-04):
最近有人想做一个捶打牛肉的机构,客户需要体现出捶打动作效果,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打肉机都是用的汽缸结构,通过多次捶打将肉。但是如果用凸轮或者连杆机构,能够实现吗? 捶打的杆打到牛肉肯定是到最低点,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连杆的圆周速率为0,根本没有能量的转换(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有没有问题),那么连杆能实现敲打这个功能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什么样的结构能行?
虚心求教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气缸不能体现到捶打动作吗

网友A:
捶打的杆打到牛肉肯定是到最低点,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连杆的圆周速率为0,根本没有能量的转换----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难道是我的语文太差还是我的专业基础学不好?如果是我果断回去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捶打的杆打到牛肉肯定是到最低点,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连杆的圆周速率为0,根本没有能量的转换----完全不明白 ...

是我语文不好,我的意思是连杆机构做不出捶打的动作,连杆上的速度是连贯的,速度由高到低然后由低到高,速度的值始终是连贯的,但是敲打需要速度从一个值瞬间变成0。 现在打牛肉肯定是需要敲打,那么连杆凸轮机构肯定没有办法完成。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语文不好,我的意思是连杆机构做不出捶打的动作,连杆上的速度是连贯的,速度由高到低然后由低到高, ...

连杆做动作,捶打的头上做成柔性的,连杆到最低点但头部仍然有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做动作,捶打的头上做成柔性的,连杆到最低点但头部仍然有惯性

现在市场上有这种结构吗? 但头部的这点部分起不到太大作用吧

网友:
抡 的结构很简单的, 轴上,径向焊个杆 杆上穿销轴连一个锤子, 轴慢慢转, 带着锤子转 转过高点以后 锤子首先落下来, 就是捶打。 除尘啥的里面敲击就用这个方式 非常简单
当然也有复杂高成本的方式, 没必要

网友(点评):
很对,工厂用大型除尘器的落灰装置就这么设计的,靠的是重锤的自重来捶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市场上有这种结构吗? 但头部的这点部分起不到太大作用吧

参见农村里人工锤菜籽的工具

网友C:
得了吧;简单点,气动锤,电动锤,液压破碎锤(紧挨),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了吧;简单点,气动锤,电动锤,液压破碎锤(紧挨),够了吧?

这些我也知道,市面上也有这些,关键是客户说要体现打牛肉的动作,噗~~,我不知道他咋想的。领导也说这么做(啥不懂就知道说,哎那个谁谁谁把这个设计做一个出来,说的跟复印一样),所以我现在是想找个强有力的证明说这么做不行,是扯淡

网友:
凸轮结构应该可以的,行动起来试试

网友:
不要把工作面设置在下死点不就好了。。。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试试

网友:
建筑中有个拍打地面的机械,用的凸轮原理,估计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曲柄滑块

网友:
去偷枪械激发的原理。。。。。。。

几百年前用到现在都没什么基本变化的经典得一塌糊涂的“陈旧”机构。。。

可能当年还没诞生气缸这么个玩意儿,人家是狗急跳墙搞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