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恒压变量柱塞泵组成的液压系统中,蓄能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6-07-04):
在恒压变量柱塞泵组成的液压系统中,蓄能器的选型问题。。泵的参数及蓄能器容积计算公式如图,若作吸收冲击的作用,蓄能器的容积计算公式3中P2和P0的取值是多少?

网友A:
楼主确定转速是9100r/min,马达可以到这个转速,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转速是9100r/min,马达可以到这个转速,泵不行

是的,恒功率变量柱塞泵。。厂家给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恒功率变量柱塞泵。。厂家给的数据

如果厂家所给数据无误的话,那么你这是一个很小的泵,一般情况不能单独使用,需配一个齿轮泵供油,不知道是几个柱塞,假定是7柱塞,柱塞都没钢笔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厂家所给数据无误的话,那么你这是一个很小的泵,一般情况不能单独使用,需配一个齿轮泵供油,不知道 ...

差不多,泵输出轴的外径差不多只有1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非常肯定的说9100rpm是个不准确的数据,正常的泵和马达都不会超过4500rpm!
若做吸收冲击用,和冲击本 ...

泵型号是YYB-40,转速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