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螺母如何定位?把螺母套在销子上可以吗

楼主(2016-07-04):
除了自动化的焊接设备外,如何做工装夹具固定螺母?

网友:
楼主在昆山吗?

网友A:
焊接螺母有个凸台就是用来定位的啊。

网友B:
焊接螺母有定位凸台的吧,你按照标准打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螺母有定位凸台的吧,你按照标准打孔就好了

如何定位螺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螺母有个凸台就是用来定位的啊。

怎么用,有详细点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查焊接螺母国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定位螺母呢

你买的是这种焊接螺母吗,上面有一个凸台就是用来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这种焊接螺母吗,上面有一个凸台就是用来定位的

这个螺母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实际焊接怎么固定这螺母

网友C:
找根小棒 一手拿棒压着 一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根小棒 一手拿棒压着 一手焊

定位要求不高,确实都是这样干的。但数量多这么干就难保证一致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螺母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实际焊接怎么固定这螺母

你是手工焊还是自动焊啊 ,自动焊必须得有专门的夹具,手工焊直接按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手工焊还是自动焊啊 ,自动焊必须得有专门的夹具,手工焊直接按住就好了

自动焊,夹具会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