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减速器选型

楼主(2016-07-04):
丝杠行程1.4m 垂直安装,电机驱动两根丝杠提500公斤重物   想用57系列的电机,求电机转矩 减速器转速比

网友:
自己想做成什么样都不知道?你的物体提升的速度呢?找本东方马达的选型手册看看

网友(点评):
东方马达好贵

网友:
你自己都选好57系列的电机了,还求什么电机转矩啊,查样本就知道了,还有要减速机你的运行速度是多少啊,最后你自己选的这个57系列的步进电机太小了,电机记得带刹车

网友:
丝杠的导程呢

网友:
丝杠导程,提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