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dest怎么设置标题栏

楼主(2016-07-04):
标题栏莫名其妙的被改了,不知道怎么设置回到原来的样子了,请大神们教教我,谢谢

网友A:
Autodest?【这是什么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dest?【这是什么软件呀?】

inv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dest?【这是什么软件呀?】

我想要这样的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inventor

是吗...
可是,在Inventor的模型环境(您截图中所列)中,没有您要设置的“标题栏”呀。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