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设计时,画受力图的问题

楼主(2016-07-04):
如上图所示的受力简图:

B点,D点是轴承的作用力和方向。C点是斜齿圆柱齿轮受到的圆周力,径向力,轴向力,这三个力都可以通过齿轮传递的转矩算出来。

如果把圆柱齿轮替换成带轮,或者是链轮,此时力的方向和大小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老实讲这个图看起来怪怪的,请问:
      1、A处代表什么?
      2、B、D处有说是轴承,怎么会用铰链表示呢?还有BD应为1对轴承,采用何种轴承,固定方式?
      3、仅仅有计算力,那扭矩呢?
      现将上述问题澄清,再来计算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老实讲这个图看起来怪怪的,请问:
      1、A处代表什么?

你好:1.AD表示一根轴,A处就是轴端了,没有那个竖线,截图的时候有问题。
2.轴承的表示应该就是用光滑圆柱形铰链约束吧,理论力学的书里面是这样说的啊记得。B,D都是深沟球轴承,轴向固定方式是轴肩和套圈。至于为什么B用铰链约束表示,而D用可动铰链支座表示,我现在也没搞明白。
3.齿轮C就是传递转矩的。

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1.AD表示一根轴,A处就是轴端了,没有那个竖线,截图的时候有问题。
2.轴承的表示应该就是用光滑 ...

楼主,你好:
      1、请问功率的输入和输出在哪里?假设C处的斜齿轮为输入,那哪里是输出,空转吗;反之斜齿轮为输出,动力从哪来,此处漏掉1环?
      2、记不清楚请去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就好,看看有没有用铰链的图示表示轴承。
         (虽然很多铰链在连接部位也是轴承,但两者设计意图相差较远,涉及零件的运动方向完全不同:前者用于连杆,曲柄,转动方向垂直纸张平面;后者用于回转轴类,转动方向为纸张平面上的某一轴线)。
      3、该轴的强度设计及校核不是仅计算拉压应力,弯矩,关键还有扭矩的。
      请把整个题目截下来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1.AD表示一根轴,A处就是轴端了,没有那个竖线,截图的时候有问题。
2.轴承的表示应该就是用光滑 ...

就第二点做个回复:应该是一端完全固定,一端是浮动的,保证轴承游隙

网友:
我是来看品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题的图的确叫人不明所以,就不说这个了。只想就你说的第2点说明一下:轴承是可以简化为绞支座的,刘鸿 ...

又长学问了。我们当时用的是范钦珊的《材料力学》(第2版)。推荐用轴承简化画法。
查机设手册 画成铰链的这种也有,不过看起来仅用于计算弯矩,挠度,临界转速这些,把轴当做梁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第二点做个回复:应该是一端完全固定,一端是浮动的,保证轴承游隙

请教前辈:那就是在画简图的时候画成一个光滑圆柱形铰链约束,一个画成辊轴支座约束,为了示意轴承的游隙。而受力分析时,两个形式都受到水平和竖直方向的力。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长学问了。我们当时用的是范钦珊的《材料力学》(第2版)。推荐用轴承简化画法。
查机设手册 画成铰链 ...

请教前辈:轴承简化法?轴承应受什么力,校核轴时轴承处怎么做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去查查机械设计手册,或者你用的材料力学吧。 有不清楚的要多翻书,不建议随便问人的,论坛里确实有高手,但我这样的半吊子也很多,不要大意。 搞设计不在于要多聪明,关键要用心呐。

网友(点评):
1、请问在示意图中怎样画轴承?滑动轴承,各种球轴承,锥轴承,有看过相关资料吗、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有。 2、轴承受力与轴在该点的受力是否互为作用力及反作用力,那么是不是仅先分析轴的受力就得到轴承的受力了呢。

网友(点评):
按照所发图片信息,是否就剩下轴向力还需要分析了呢?请想想固定铰支和活动铰支的区别是否就有答案了呢

网友(点评):
受力分析只是起始环节。校核轴应该要做强度校核吧,通常第三、四强度理论。这可不是仅计算受力就好哦,要综合考虑工况,安全系数,应力集中等等。还要进行有限元仿真才好啊。总之设计步骤都在书上,多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那就是在画简图的时候画成一个光滑圆柱形铰链约束,一个画成辊轴支座约束,为了示意轴承的游隙 ...

网友:
不过最好还是查一下机械手册